[求助] 如何加pin

楼主(2014-10-20):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了,重新发一下!!在做模拟数字部分的layout,用的是virtuoso 自带的一个place &route,布局完成后,发现那个pdk中没有pin,无法连线,想知道有没有skill能在整图上加pin,或者有没有什么设计选项可以弥补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說 用 XL 功能嗎 ,上面沒有字嗎 ?
在 呼叫 元件上有可以設定的地方
通常 有 pin 你沒把他 放上去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有字啊!就是label嘛。。但是给的PDK都是只有label没有pi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说的是XL。。调用的stdcell。。

网友:
如果是 stdcell 本身 那就要去找
提供 stdcell 的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XL能自动Routing吗?

网友(2015-03-02):
用leCreatePin这个函数写个skill脚本就可以长PIN

网友:
回复 楼主:
virtuoso layout 里不是自带有自动长pin这个功能吗,ic61,tools-create pin from labels.
不知道你的布局是手动还是自动的?感觉移动label也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