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静态电流怎么测?

楼主(2014-10-20):
如图是现在引用最多的LDO结构图,想请教以下大家,静态电流怎么测的?如果仿真的话,该做tran仿真还是dc仿真?看mos管sd电流之和么?谢谢大家了!看了很久LDO的论文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第一次发帖求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楼主要仿真的是power on时的静态电流,就把负载去掉,仿真DC就可以了(前提的符合应用要求,此LDO可以空载)。
如果是仿真power down的电流,就把电路去使能,仿真DC(但本人建议可以的话可以多跑一个tran,看使能信号消失多久以后,漏电流才稳定,这样可以方便检查那些没有关好的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