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C板卡和PCIe板卡之间数据接口

楼主(2014-10-20):
求助:ADC板卡和PCIe板卡之间数据接口。ADC数据采样做成独立的板卡,想知道采集到的数据怎么传输到PCIe板卡(FPGA板)上。因为数据传输速率很高,有没有那种接口方式可以高效高质量的传输。
最好是有现成的器件或者模块用来板卡之间的连接。

网友:
FMC(Xilinx)或者HSMC(Altera)接口都行

楼主:
能不能说的再具体点,Xilinx的FMC接口最大传输速率是多少啊?老师建议的是用光纤接口传,让我查光纤接口

网友:
光模块可以吗?

网友:
你的AD采集板用什么FPGA控制?板卡做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还没做好;但是为了设计方便,ADC控制器可以考虑采用V7(暂不考虑成本)。。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正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SFP,SFP+,QSFP,QSFP+,CFP等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不仅仅是接口的问题,多考虑下系统的问题。单纯的FPGA接口,居于高速的模式有很多种,即使是最简单的LVTTL,也可以跑到百兆,百兆的并行数据流就非常可观了。
因此,你的ad的采样速率是多少,ad的逻辑接口是什么性质的,你ad板与FPGA板间的距离,被测试的模拟量和数字系统是不是需要隔离,你希望做到的持续数据流速度要到多少,等等吧,都可以影响你最后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传输数据。

网友:
人家既然说了ADC板卡,我想其数据率应该不会太低,而且有可能是多通道,或多片ADC且多通道,那么数据吞吐量就非常可观了,所以一般的单端并行接口就不太适合了。希望楼主能多给出写具体条件,大家才好给出合适的建议。

网友:
ADC的控制芯片用V7,那PCIE板卡的FPGA呢?V7这样的芯片可以利用GTX收发器硬核实现RapidIO/PCIE/千兆网,速率到几Gbit/s没问题的;再高了用PCIEX4/X8的。

网友:
FMC的板子尺寸受限,不过速率最高可到10Gbps,V7的FPGA,碉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