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的非理想效应

楼主(2014-10-20):
做CP的时候,考虑电荷泵的非理想效应,例如时钟馈通,沟道电荷注入效应,电荷共享等,从而在电路结构上做了很多添加和调整,那怎样通过仿真看出这些效应确实减少了呢?

是不是仿真电荷泵导通时充放电电流的动态匹配??
这是我做过的电荷泵在3ns导通时间里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电流建立图形,充放电电流50uA

4BP9OAU@K15{X((W{WF0IE4.jpg 还是看最终PLL锁定时控制电压的波形是否有毛刺和纹波????如此图,控制电压最终保持大概不变,环路锁定,但仔细看还是有很小的纹波干扰的,这些毛刺和纹波是不是就是由于电荷泵的非理想效应造成的??? $(Q`V8FL$N[}7C[`GW]N(86.jpg

网友:
方法之一:看锁定时的LPF上电压的抖动有多少
还有锁定是上下Ibias的导通时间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但请问 锁定时上下偏置电流的导通时间差   这句话怎么理解?? 导通时间不是一样的吗,环路锁定时,在相同的导通时间里充放电电流管都打开,理想情况下净输出电流为0

网友:
其实电荷泵的开关和电流源等不理想的因素最终影响的是电荷泵的线性,楼主可以试试把用相同频率给参考钟和反馈钟,扫描两时钟在不同相位差下电荷泵的输出电流,相位差从-360°扫到360°,然后对平均电流曲线做微分,看看是不是一直线来衡量不理想因素的影响。按道理说,虽然那个尖尖电流很高,但是它时间很短,电荷应该很小,pll的锁定曲线毛不毛还跟环路滤波的类型,值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对这句话不怎么好理解:“然后对平均电流曲线做微分,看看是不是一直线,来衡量这些不理想因素的影响”
能够打扰一下稍微作一下详细的解释吗??  因为您这种说法,我做了这么久的PLL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种对电荷泵性能的解释,不胜感激!!

网友:
在电荷泵的输出接电压源,由于电荷泵输出电荷在相同的一段时间里面是随着开关导通时间变化的,理想的话,这个变化是线性的,如果不线性,比如在相位差很少的时候,电荷泵的输出的电荷还比较大,就会在对电流的微分的曲线上不表现为一直线,这只是比较直观判断电荷泵是不是线性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