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2014-10-20):
请问仿真一个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是不是要做MC分析啊用在带隙基准中的运放,对于带隙基准的性能要求:-40~130温度扫描,输出电压偏离小于3mv,电压精度小于1mv,这样的性能要求输入失调电压为多少?几mv吗,还是小于1mv?

网友:
小于120uV,不同电路不太一样

网友A:
运放Vos到BG的输出有增益的,一般在1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MC之后的性能吗? 要做MC吗?

网友:
是的,我感觉1mv的精度达不到,或者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一下我做的运放试试,输入差分对PMOS,PMOS衬底与源级短接,可以较小输入失调电压的改变,PMOS过驱动电压尽量小一点,宽长面积尽量大一点,可以减小输入失调,负载管用NMOS电流镜,NMOS的gm值应小于输入差分对的gm从而进一步减小输入失调,中间再加一个共源共栅管可以提高电源电压抑制比。你上面不是说小于120uV吗? 那对于带隙基准来说,需要多大的精度就足够了,毕竟影响带隙基准性能的一般就只是温度系数与运放失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要求,1.2VBG,失调30mv-40mv一般是有的,因为还有BJT Corner和R Corner的影响。好的失调可以做到10m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失调 有几十mV???!!!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特殊技术做的也几mv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不会吧,我刚刚随便拿了一个两级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输入从0~1.2V扫描然后观察输出与输入电压的差值,然后做了MC,process与mismatch分别取了300个点,发现在共模输入范围内这个电压之差最多也就0.5mV左右啊,这个值应该就代表输入失调电压吧,没有你说的几mV甚至几十mV呢,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仿真输入失调方法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于120uV,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我的情况,是不是与工艺有关,不同工艺厂提供的失配模型不同,相应匹配精度也就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Process应该没影响,mismatch我们都是用Spice仿,要特殊的model的。我说的几到几十mV是BG输出,一般Opamp的offset是几个mV或者小于1mv。

网友(2015-03-17):
回复 网友C:

   你们两个说的不是一个问题吧,运放的失调就像你说的,可以很容易做到0.0几个mv,估计他说的是输出带隙电压失调,运放失调表现在带隙输出端变大了很多倍,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输出电压变化就像他说的,20mv 左右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2015-10-12):
牛,又学到了点知识

网友(2015-12-08):
运放的失调跟运放的噪声是不是可以类似呢?
如果可以,那么运放的失调对输出的影响应该没有放大才对啊。

网友(2016-10-20):
回复 网友A:

   kruija架构是5.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A:
运放Vos到BG的输出有增益的,一般在10左右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