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VCO的相位噪声

楼主(2014-10-20):
做了这么多结构的环振,发现相位噪声最好的时候大概频偏1M 106dBc,环振的相位噪声能做到110dBc 以上甚至120吗??我知道相位噪声是与其他性能折中的,比如好的相噪相应功耗也就大一点,但有没有一些好的电路结构可以把这两者的性能做到最佳呢??

网友:
首先,多少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很重要,上面忘讲了,200M~350M

网友:
回复 网友B:

   250MHz的110dBc@1MHz 应该可以,120很难吧。你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nm工艺,是不是相对更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到了110dB的VCO,你用的是什么结构?还有功耗是多少呢?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五个反向器的就可以,并且你可以试试在MOS管source和电源之间加个电阻。

网友:
200-350M , 也可以考虑 8倍的时钟,然后除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加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这有点源级负反馈的意思?对提高相位噪声有用吗?还是其他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那请问  也可以考虑8倍的时钟,然后除下来?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减小噪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实讲,还是不懂加电阻减小噪声的原因,反而我觉得电阻本身有噪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增加了R的热噪声,减小了晶体管的闪烁噪声。

网友:
向大家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减少晶体管的闪烁噪声,我是这样理解的,源级加电阻构成源级负反馈,从而减小了从栅极输入到漏极输出的噪声增益,就像在运放中我们一般不考虑共源共栅管的噪声一样,是这样理解的吗???

那既然这样,反相器下面的NMOS管源级和地之间也可以加一个电阻来进一步减小噪声????

网友:
负反馈也减小了Gain,和SR,感觉是不划算的。

网友(2014-11-20):
看两位大牛交谈,学习了

网友(2018-09-14):
请问下楼主看过的环形VCO的paper能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2018-12-12):
Minimum achievable phase noise of RC oscillators.pdf (1.04 MB , 下载次数: 98 )

网友(2019-01-25):
请问楼主仿真相位噪声的时候具体怎么设置,我按照书上的步骤设置下来,能跑出瞬态的结果,但是相位噪声的结果就出不来。越详细越好,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