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流水线除法的设计

楼主(2014-10-20):
求教流水线除法的设计,还没有思路,请教大家

网友:
之前有弄过一个并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可以稍微讲讲不?怎么个并行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并行除法器的适用范围?必须是小数么?被除数小于除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行除法器的时间延时:T=3(n+1)^2

   所以假设.11的lib,12bit除法器用到的延时大约为500t=500*0.2ns=100ns

   对于100M的设计,岂不是要10个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