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寄生电阻过大,应该如何优化版图?

楼主(2014-10-20):
做的是一个带宽比较高的放大器

我单提取过R,相位和前仿比非常差。。

然后我也单单提取过C+CC,相位和前仿相差不多,带宽基本没啥变化

整个版图线宽能流过最大电流是设计的两倍,然后由于寄生电阻比较大,我在关键部分的线宽都拉的比较大,以减小寄生电阻。

整个版图的栅极金属层线宽给的比较窄,我现在想把栅级线拉宽试一试

现在有点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改。。求教大神~~

网友:
我觉得可以尝试如下方法:
1.增加走线宽度或者再加几条连线并联
2.过孔的电阻也不可小视,多打一些过孔
3.如果以上都不能解决的话,只能更改版图布局,对R值比较敏感的连线模块靠近放,使其连线最短

楼主: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
use the top metal to get the min R.

网友:
缩短关键信号线的长度,适当再增加一些线宽。

网友:
发现自己越来越菜,顺便看看

网友(2015-05-09):
我遇到是同样的问题啊,前仿跟后仿失调电压相差2-3个毫伏,单独提了C也单独提了R,发现是R引起的,不知道该怎么优化?求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A(2022-11-18):
仿真bandgap,也是寄生电阻的问题,后仿真在低电源电压的工艺角下无法正常启动。也是分别提取的寄生参数,发现是寄生电阻的问题。

网友(2024-11-21):
类似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5-07-01):
1.减少关键信号线的走线长度,是减小R相对有效的方法
2.对R敏感的线尽量是用高层金属,本身电阻会小一些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A:
仿真bandgap,也是寄生电阻的问题,后仿真在低电源电压的工艺角下无法正常启动。也是分别提取的寄生参数, ...

前仿真应该对启动电路检查,否则后仿真提取寄生R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