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ARM_Cortex-M3的开发板中怎么编写纳秒级的稳定可靠的定时器?

楼主(2014-10-20):
请问各位大师:在ARM_Cortex-M3的开发板中怎么编写纳秒级的稳定可靠的定时器?用IAR软件。

网友:
纳秒级  你想干什么 ?  70M主频,最多也就1/70M  =14ns   就是定时器的理想最小单位时间就是14ns ,但实际上还达不到这个值

楼主:
我只要弄一个达到100纳秒左右稳定的精确计时就可以了,但提供的例程感觉好多都是ms级的。

网友(2016-10-14):
子程序调用 _nop(),    开启内部定时器查看 时间逐步调整 nop循环长度,即使这样每次调用位置不一样,编译器编译不一样,时间还是有可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