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波形显示在同一张图上呢?

楼主(2014-10-20):
如图所示:

我想把Cgs和Cgd的值在同一张图中显示,怎么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设置源端电压为0v,上面两个图都是在栅压Vg变化时的波形图,此时Vgs=Vg,我想在想把横坐标换成Vgs,怎么弄? 谢谢了

网友:
仿真两次,波形append,不replace不就ok了?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是仿真一次,但是每次只能打开一个波形,我想同时打开两个波形甚至三个波形,不过今天捣腾出来一种方法,上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