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求助

楼主(2014-10-20):
准备建模一个sigma delta adc 要求是osr=16 3阶4bit 的结构 用DR的公式计算出来可以达到88db,但是用delsig predict的时候 snr却只有70db,这是为什么呢?用delsig可以建模到88db么? 求解答~~

网友:
NTF贴出来看看

网友:
再说一次
z domain  NTF贴出来看看
你最后那张图上应该有NTF,并且ntf应该跟你的红色的频谱 拟合的很好。

网友:
信号幅度?

网友:
你用DR公式算出来的理论值是基于输入信号可以达到满幅的前提的。但是用predictSNR时对DR进行预测时,输入信号大到一定程度后,调制器里面的积分器会饱和,这样会造成SNR下降,所以实际用predictSNR估算出来的DR要小于理论值。

文献上有说过一般理论的最大SNR要比需要峰值SNR的大30%。另外,调制器经过电路实现后SNR也会降低,所以如果要88dB的DR,我个人建议建模的时候DR设计到100dB以上比较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ntf确实和频谱图中的红线吻合  用predict函数出来的最大snr和simulink出来的snr也是吻合的  我的意思是固定结构 osr阶数等选择完毕之后 predict出来的snr是在理想的情况下能达到最大的了么?没有再上升的空间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信号幅度给的0.9snr达到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在群里面遇到个哥们 他说他的3阶 osr16 4bit建模出来达到了88db 他推荐了个ct sigma delta参数优化的网站 www.sigma-delta.de 我在里面选择了三阶的cifb结构 最后优化出来的参数可以达到88db 我把这个参数放到simulink中跑 竟然snr变为负的了 把我建模的参数放到这个网站上仿真 跑出来的结果和我的simulink的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 那么就是说predict出来的snr时能达到的最大的snr咯?之前群里一个哥们说他剑魔做到了88db 不知道怎么搞得 多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predict出来的毕竟没有考虑实际电路里的非理想性,比如有限运放增益,SR,时钟抖动。以我现在的水平,我是做不到设计出来的SNR和理想情况下的相差不多。你可以稍微提高一点OSR嘛。16倍的OSR感觉有点太小,会给抽取滤波器的设计带来麻烦。

网友:
看你的频谱,那个NTF的极点往低频移一点,应该SNR会好一些,可能有3~5dB。

    看样子你是要做连续时间的,88dB snr, 对clock jitter要求可能要20ps以内,这个还得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FS是1,你输入0.9是不是有点大了导致snr下降,你用0.5试试,应该只比理论低6db才对。如果你和他模型一样的话,考虑一下fft算法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osr定死了 只能这么多 我刚才找了一篇论文 参照里面的参数 放进我的结构直接跑到75多db 但是predict出来的只有不到70db啊 这是啥原因 看来还是参数优化的不好啊 我的要求就是建模情况下snr75db 已经给设计预留margi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
    恩 是连续时间的 应该怎么优化ntf 或者是修改参数使他的snr再提高一点呢?我的做法就是用synthsizeNTF直接得到ntf 然后转换成连续时间的 这样就得到了连续时间的ntf 再根据结构算的ntf 得到几个带参数的等式 有无数解 慢慢试出来的 这样的方法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再试试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用的是sd toolbox里面的fft算法 应该没大问题吧 版主帮我看一下我的流程对不对啊
    首先确定osr 阶数 量化bit数 然后利用toobox里面的synthsizeNTF函数得到NTF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 Hz=1/NTF-1 得到z域的传输函数,然后利用d2c函数将z域传输函数转换成连续时间的传输函数,比如我采用cifb结构 然后根据结构算的带参数的Hs 使之和经离散转换到连续的Hs相等 然后的到带参数的几个等式 然后得到无数组解 通过不断调整参数来使得积分器的输出不溢出 从而得到参数 这个流程对么?望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说一遍,贴出z domain的ntf,否则没人能告诉你为啥你的snr不够。
你把ntf贴出来,就可以计算你的snr
你要是不知道z domain的ntf,就是在瞎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不好意思 当时手上没有这个图 我后来改了ntf的最大gain predict可以达到88 但是在实际的simulink建模中还是达不到 而且输入幅度很低
    谢谢回复 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刚刚去做了一下实验,我现在设计的是OSR=64, 4阶CRFB结构的SDM。我用delta sigma toolbox算出来的系数带入simulink后,算出来的SNR大概在95dB左右。刚才我用乌尔姆大学的优化工具优化之后算出来的SNR达到了108dB。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楼主的SNR算法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会差十几个db呢?你的ntf最大gain是多少?1.5?

网友:
1.5
看来还是不能太依赖工具,得搞清楚原理才行。不过我觉得ulm大学的优化网页是可以相信的,毕竟他们是现在德国多delta sigma最强的组。

网友:
回复 网友D:

z domain ntf的表达式,而不是bode pl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记得了 就是利用toolbox得到的 synthesizeNTF(3,16,1,1.5)得到的 后来为了提高snr把里面的1.5换成了3左右 综合出来的NTF
现在没有matlab 明天贴给你吧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一定要把原理搞清楚   还有点就是比如我得到几个方程式之后 关于系数 有无数组解 我该怎么确定每一个参数呢?试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太复杂的用mathematica求解析解,复杂的话matlab求数值解。
另外,我刚才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了,我两次优化得到的系数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这个论文里面的参数 直接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性能 自己慢慢调怎么都调不到 这就是德国那个组的论文

Optimal Parameters for Sigma-deltaModulator Topologies.p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关于那个优化 他们的论文有说明的 说是不一样的 算法的问题吧 你把他们的系数放到simulink中仿真 怎么样 我是仿不到他们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网址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把系数丢进simulink model里面的gain模块中,然后将结果保存到workspace用fft变换求SNR,我用的算法是Schreier书上的。你可以贴一下你的代码,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另外sdopt的网页上显示的最大SNR在120左右,比用DR算出的小20多。不过我已经很满意这个优化的结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dopt.ifm.uni-ulm.de/start.html
ulm大学Ortmanns组搞出来的模型。Ortmanns的研究组是现在德国为数不多能在JSSC上灌水的组。

网友:
你系数没优化好吧,有个matlb的建模工具,好像叫sigma-delta tools,很好用,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那个工具可以得到ntf 然后得到几个等式啊 等式的解有无数组啊 不知道怎么再细调节这些系数

网友(2018-05-07):
楼主,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求分享,正在做CT DS modulator,希望您能给一些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发的这个网站我看不太懂?能给大概讲解一下怎么使用这个网站吗?

网友(2018-09-27):
回复 网友D:

学习学习。

网友(2018-11-15):
很精彩的讨论

网友(2019-03-01):
回复 网友D:

    楼主还在做sigma delta ADC 这块吗?可否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