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哪位大师帮忙分析下这个OP-AMP和带隙的起动电路呀

楼主(2014-10-20):
(图片)

网友:
左边一路低压BG启动电路有点问题,这种结构的BG简并点有无穷个,无穷个点都可以使得输出稳定,在不想要的简并点上,C与D的电压相等,与Q1,Q2是否开启无关。

网友:
这是什么文章的,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俺是新人,对简并点理解不了,讲细点或推荐点资料呗,
我能理解到此:VA=2VGS=1.4V  VDD=3V时,P2导通,C\D点电压从0开始升,升到VREF,P1也通 ,之后理解不了了

楼主:
A Novel 1.2–V 4.5-ppm-°C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1)

A Novel 1.2–V 4.5-ppm-°C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1).pdf

A Novel 1.2–V 4.5-ppm-°C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1).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
这个启动能完全关闭?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不断,通过NMOS L很大,让其静态电流比较低而已。

    启动电路我觉得应该可以的呀,不知道2楼说的无穷多个简并点怎么理解?

    另外,这个MOS管的compensation,这个理论上可能靠谱,但实际意义是不是不大?

楼主:
求高手晒下分析过程啊,大家一起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