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O的旁路电容Cb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4-10-21):
如题:请问,LDO的旁路电容Cb是怎么来的?

网友:
旁路滤波电容。加片外电容Co补偿时,其ESR电阻会在有较快的负载电流突变时产生较大的输出电压纹波,用Cb来降低此影响。Cb电容值一般远小于Co,其ESR一般也可忽略。

网友:
Cb一般是Cout的多少分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sea哥的回复。就是说片外一般会加一个补偿电容Co,还要加一个旁路电容Cb?是这样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与片外补偿电容Co并联接在输出端。Cb大概是Co的十分之一,一般用陶瓷电容,esr很小可以忽略。我也是以前看的,下边两篇有讲
1.Gabriel A.Rincón-Mora
.OptimizedFrequency-Shaping Circuit Topologies for LDO’s.IEEE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Ⅱ: Analog and Digital SignalProcessing.Vol.45,No.6, 1998
2.
M. Kay.Designand Analysis of an LDO Voltage Regulator with a PMOS PowerDevice.Preliminarypaper pending publication.TexasInstrumen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真心谢谢

网友C(2022-05-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与片外补偿电容Co并联接在输出端。Cb大概是Co的十分之一,一般用陶瓷电容,esr很 ...

请问相应的文章能贴出来学些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相应的文章能贴出来学些吗

TI那篇可能找不到了,不过下边上传的资料内容大同小异

Stability analysis of low-dropout linear regulators with a PMOS pass element.pdf (240.58 KB , 下载次数: 63 )
Optimized frequency-shaping circuit topologies for LDOs.pdf (123.66 KB , 下载次数: 53 )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那篇可能找不到了,不过下边上传的资料内容大同小异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