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tarrc过程中的错误

楼主(2014-10-21):
各位大牛,

  有没有人在starrc的时候遇见如图所示的错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为什么木有人回答!!

网友:
see file cells.s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里面已经看过无数遍了,这个文件里面记录的只是database里面调用了哪些cell的ref name而已

网友:
换版本,工工具, 是icc 还是edi 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c flow,吃的是milkyway。目前工具只有一个版本啦。我怀疑是不是short导致的问题,因为我们将route全删了就能跑下去。

网友:
似乎是map文件不对。仔细检查一下map中过孔的定义。VIA1 V1 之类的命名。也可以在工具界面中,重新写出一个map file来用。

短路的话,一般就是提示说,有短路,什么抽取的参数会不对,不会跑不下去。

网友:
啥版本starrcxt ,  icc write-def出来看看,走lef/def 抽取,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猜测是对的,由于我们power ring是用encounter做的,但是encounter调用的techlef和我们icc用的techfile对于power via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调用encounter画好的power ring的时候引进了icc不认识的via,才会出这个错!

网友:
def进icc之前要处理的, via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也是用encounter租的power rail ring和strap,导出def之后给icc做PR。
只不过我们选择的encounter导出来的def需要设置在5.5版本(默认5.7),不然icc无法通过read_def读进去这个文件。
因为encounter的power ring上的某个via是没有在icc tech file里面定义的。

另外,如果说两个文件的tech file不一直,我觉得icc在read_def时,会报告一些类似“VIA或者metal没有在icc techfile中定义”的error吧?楼主当时在icc中read_def时,有这样的error信息吗?

网友:
总之要处理下def才能进icc,比如改via定义等, 要不然就不用导入special route部分,

icc做power挺强的啊,干啥要去edi那里干呢, 最好整个flow用同一种工具,没必要切换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