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环形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21):
各位大牛,最近碰见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环形隔离器的输入端,隔离端这两个个端口的相位差是多大,只要有个大致数量级就可以,不用很准确,比如我想知道下面图中1端口和3端口信号的相位差的大概估计值。   非常谢谢各位了

网友:
在某个频率段,环形器的绝对相位差不好说。但可以找个相对数值,比如用一个直通(或某个已知相位的产品)归零相位,再测试,直接读数值就是。
同批次的环形器相位要求可以同生产厂家协商,让生产厂家把同批次产品相位做到+/- 三五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5-04-28):
雷达原理课本中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