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ross talk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21):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cmin的cross talk会比cmax的大?现在发现cmax的cross talk是0,而cmin的是10+ps,导致某些路径cmin比cmax要差300ps,lib都是用的ff的lib

网友:
以下两种情况是否可能:
  a) Cmin情况下aggressor 的load减小了,驱动增强。虽然victim相应驱动也增强且他们之间的耦合电容的减小,但是否可能总体效果然是crosstalk增加了;
  b) timing window变化了,原来不重叠的现在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