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报告同一条路径时delay type选择max和min分析的delay问题

楼主(2014-10-21):
pt导入的是同一个verilog netlist,同一个spef,同一个lib。

我用pt报告同一条path,不同的delay type,分析出来的net delay和cell delay都不一样,请问这样是合理的么?
这里说的同一条path,是完全相同的一条了。途中经过的cell和net都是一样的。

贴一下我报出来的path的report吧。

同一条path的timing report

同一条path的timing report

网友:
当然有可能了, -max的时候是计算setup critical case, -hold是计算min delay case

如果还有疑惑请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网友:
setup计算的时候是max delay,hold计算的时候是min delay吧

楼主:
   通过report_delay_calculation确实看一个一个cell的timing arcs在max和min的情况下delay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一直理解的cell delay是受到input端的transition和output 端的load来影响的。
那么如果max和min的delay_type可以report出不同的timing delay,就意味着一个cell的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在这两个delay type是不同的。
感觉有点奇怪吧。毕竟path都是同一条的path,路径上的cell和net都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计算出不同的数据。

网友:
回复 4# AveryYoung [/blib中]setup和hold都有相应的table

网友:
通过report_delay_calculation确实看一个一个cell的timing arcs在max和min的情况下delay是不一样的 ...
引用 楼主:

    你一条path会有merge point,两个信号过来会有不同的slew.比如与非门的两个pin进来的slew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7-06-12):
遇到了同样的疑问,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24-01-08):
引用 楼主:
通过report_delay_calculation确实看一个一个cell的timing arcs在max和min的情况下delay是不一样的。 ...

您好,关于这一点我也挺疑惑,能否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OCV考虑了嘛

楼主:
其实很简单,就算path一样,但是hold/setup分析时候的load/transition都不一定一样;因为rc的情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