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异步SARADC用于射频接收机的应用是否可行?成熟?

楼主(2014-10-21):
目前看到很多异步SARADC的参考文章,采样率已经可以到100MHZ,功耗只有到1mA左右,有效精度10bit,想做一个这样子的ADC用于接收机?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现在是否成熟,可以产品化? 我知道海思,MTK有做。 目前看文献,一些方案下,单位电容5fF, 这个量产是否可靠啊?
      这里面还有哪些技术细节呢?

网友:
又不是多难的东西,对于SOC来说,只是一个小小block或者ip而已

网友:
   可以肯定是可以,但是也是有技巧的,初次使用的话,想必会碰到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看到其单位电容5fF,理论上这个mismatch无法保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5fF*1024=5pF 已经非常大了,又不是让你5f做到10bit

网友:
现在都是0.2fF unit cap,看你工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之前做的同步SARADC,  单位电容都是取的100fF,  总感觉这么小以后,心理很虚。

网友:
回复 网友C:

    VCO-based ADC用于 Mixer后面的 数字化接收机,现在有搞头吗?

    VCO-based ADC有什么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based ADC 有什么看法,研究前景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现在是复旦在读研究生还是博士生?

网友(2015-08-21):
鼻子及哦大

网友:
看什么标准的接收机吧,10bit对于cellular应用不一定够

网友(2017-12-07):
异步SARADC用于射频接收机的应用是否可行

网友(2022-09-24):
你好,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