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M 流水线ADC 运放的负载电容是多大呢?

楼主(2014-10-21):
在做流水线ADC的过程中,遇到运放的设计问题,不知道运放的静态偏置电流该设为多大好,

是不是通过运放要接的负载电容来确定偏置电流的大小呢?就是说根据压摆率来确定运放的静态偏置电流吗?

那么在100M 流水线ADC中的运放要接的负载电容是多大呢?怎么确定这个电容的大小呢?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虾了!!!求帮助呀~~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先于你设计运放就定好了的,再考虑SNR和mismatch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我就是问那个电容怎么确定大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