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没有哪位可以分析解说一下“MOS管的本征增益gmro”的呢?

楼主(2014-10-21):
最近经常遇到MOS管的本征增益这个概念,

  有没有哪位可以分析解说一下“MOS管的本征增益gmro”的呢? 不胜感激呀!!!

网友:
本征增益,按照Razavi的说法,就是单个器件能够得到的最大电压增益,就是一个管子饱和区跨导gm和其输出电阻ro的乘积gm*ro.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输出电阻ro怎么算得的呢?
我只知道定义式是Vds对Ids求偏导。

网友:
   就是这么算的,最终可以表示为ro=1/(入*Id)

网友(点评):
怎么显示不出来,可以重发一次吗

网友(2021-09-29):
如果不是单管是共源共栅的结构呢,gm ro又分别指的是哪个MOS的gm  r

网友(2022-12-30):
可以理解为负载为无穷大时的增益,即由MOS本身参数生成的增益,比如简单共源极情况下,本征增益大小为gm*ro,ro为MOS本身的等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