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咨询:xc7z020中的PL处理器如何驱动PS处理器中的DDR3控制器啊?

楼主(2014-10-21):
发帖咨询下:
    xc7z020(ZYNQ-7000)序列的SOC处理器中,PL处理器如何有效驱动PS处理中的ddr3控制器啊?

     我在PL处理器中利用状态机设计了一个Master,根据芯片架构,将PS处理器中的DDR3控制器视为SLAVE,Master与SLAVE直接通过

AXI4总线的HP端口实现互联(一对一,没有仲裁机制)。

    联合ILA、VIO调试时发现,PS处理器中的DDR3控制器(SLAVE)好像没有工作,因为当Master端的M_AXI_AWVALID始终被拉高时,

SLAVE端的应答信号S_AXI_AWREADY始终为低电平,Master端的状态机一直没有跳转,数据无法写入DDR3 SDRAM中。

我怀疑是PS处理器中的DDR3控制器没有工作,故发帖咨询下。(调用过Processing_system7的)

问题定位为: PS处理器中的DDR3控制器(SLAVE)没有工作,请问该如何解决?或者建议?

(另外:Master中的AMBA握手协议的状态机的确是工作了,但是状态无法正常跳转下去)

楼主:
处理完毕,不要用VIVADO 2014.2  2014.3

网友(2017-01-07):
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