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4-10-21):
对于粗咯估算功耗的无向量法,感觉脚本中只设置了输入的翻转率,怎么推算出后面的翻转率的啊,就以一个与非门,假如定义了A  B的翻转率,怎么推出输出的翻转率的

网友:
随便写个, set_switching_activity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过那个命令来设置input的翻转率的,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仅仅设了翻转率就能推算出后面的翻转率。别的什么静态概率都没设置阿,工具怎么推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