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615怎么做montecarlo分析

楼主(2014-10-21):
5141是设置了MC section  在tools下面有montecarlo的选项   但是IC615没有这个选项  那么montecarlo是怎么进行的??

网友:
IC61将mentocarlo的功能放进了ADE XL。ADE L已经没有mentocarlo的入口。

网友:
这个论坛有,仔细找一下,以前有人问过同样问题,手把手教

网友(2015-01-0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你mento carlo 的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2017-06-22):
you can search monte-carlo in youtube

网友(2018-02-01):
回复 2# kaikanertan 请问在ADE XL中如何设置model的mismatch flag呢

网友:
Good reference data for PLL IC designers to do the matlab or verilogA model simulation.
Thanks~~

网友(2018-07-08):
问题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