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下用installscape安装cadence 61,出现下面错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21):
需要配置的部分

需要配置的部分

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

选择需要配置的部分

配置出现错误

配置出现错误

配置错误

网友:
你的这个InstallScape够老的,从哪里弄来的?下面给你两链接,教你如何正确下载、安装、设置及使用Cadence工具:
下载、安装所有正版Cadence工具(免费!):http://bbs.eetop.cn/thread-457073-1-1.html
正确设置及使用Candence工具: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install xterm
in centos
yum install xterm

网友(2015-01-30):
Thank you landlord for the screen shots

网友(2018-07-24):
大虾,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