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系统级仿真

楼主(2014-10-21):
我想用Cadence里面自带的PLL各种模块的symbol搭建一个PLL系统级仿真,但是我用到分频器的时候,对这个用verilogA语言编写的symbol,其参数设置,还有其整体symbol的外端接口表示看不懂参数设置项为:  这个gain 和min_sigdenom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要一个100分频,那这几个参数怎么填呢?

外端接口为 N)XOISM~KYWK3FWEZXKO5.jpg   输入怎么有两个接口呢?那输入信号应该接哪一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他的verilogA代码,gain是输出的高低电平幅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signumer 的电压是分频数。比如说是10V,那么分频就是10倍咯。另外两个是输入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