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quartus

楼主(2014-10-21):
初学verilog,在modelsim里编译成功的程序为什么在quartus里编译显示错误呢?module mux_two(out,a,b,sl);
  input a,b;
  input sl;
  output out;
  reg out;
  always @(a or b or sl)
  if(!sl==1)
    out=a;
  else
    out=b;
  endmodule

提示:
Error (287076): Can't find an inherited or default value for parameter "WIDTH" -- specify a parameter value
Error (287072): Symbolic name "WIDTH" is used but not defined
Error (287037): Argument for LOG2 cannot be negative number or zero
Error (287087): Group range of arithmetic expression contains negative number -1, but numbers in group ranges cannot be negative
Error (287087): Group range of arithmetic expression contains negative number -1, but numbers in group ranges cannot be negative
Error (12153):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Error: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6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347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ue Oct 21 22:12:49 2014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8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错误不是在这段,WIDTH没有定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为什么在modelsim里显示编译成功呢

网友(2023-11-27):
Error (287076): Can't find an inherited or default value for parameter "lpm_width" -- specify a parameter value
Error (287076): Can't find an inherited or default value for parameter "LPM_NUMWORDS" -- specify a parameter value
Error (287072): Symbolic name "LPM_NUMWORDS" is used but not defined
Error (287037): Argument for LOG2 cannot be negative number or zero
Error (287072): Symbolic name "lpm_width" is used but not defined
Error (287087): Group range of arithmetic expression contains negative number -1, but numbers in group ranges cannot be negative
Error (287087): Group range of arithmetic expression contains negative number -1, but numbers in group ranges cannot be negative
Error (287078): Assertion error: Value of LPM_WIDTH parameter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
Error (12153):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Error: Quartus II 64-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9 errors,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4601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Mon Nov 27 10:57:31 2023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11 errors, 1 warning

网友:
在module上面使用`include"(绝对地址)"引用你定义parameter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