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

楼主(2014-10-21):
芯片无ESD,bonding 测试,是否可以再PCB加入相关ESD电路。有比较简单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
bongding 焊接不都会发生静电吗,芯片内多少要加点泄放电路啊
有些差的生产线芯片焊接时都被打坏了

网友:
个人理解就是机器也带静电的,ESD mechine mode 200V就是避免引脚与机器接触损坏,如楼上所说不加大的ESD器件,加个小的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