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pcie 板卡挑机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21):
目前在调试pcie的过程中发现不同的平台cpu对fpga操作反应不一样。运行操作系统都为linux,内核2.6.32
平台1:台式机i3处理器,cpu通过普通的存储器读写fpga配置的bar空间正确
平台2:atom处理器平台,fpga通过switch plx8648连接到cpu,cpu通过普通存储器读写fpga,发现写操作正确,读操作返回0xffffffff,不能正确读取fpga的bar空间的内容。
dma操作在平台1上时,fpga可以写cpu的内存,在平台2上也不行。
感觉从fpga发向cpu的TLP报文在Atom平台(平台2)上不能被正确识别的感觉。
希望哪位朋友有遇到过的出手相助,困扰好久了,望回复,谢谢!

网友:
pcie卡是altera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自己做的板卡,用的altera的cyclon4

楼主:
自己顶,感觉是fpga组的tlp包兼容性不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可以到Altera英文论坛上问问看看!

网友(2014-12-01):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altera的cyclon4的片子在同一型号的PC上,一些是可以用的,一些用着用着就会宕掉,但驱动还在,能识别。读操作返回也是0xffffffff。

楼主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