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导单层GDS

楼主(2014-10-21):
求大神教用claibredrv或者calibre drc导单层gds的脚本,就是我导进去一个gds,然后将每个layer分别导出生成一个gds文件,在calibredrv中我知道首先得选中每一层,然后gdsout,但是具体脚本不会弄,求大神脚本或者指教,万谢!

网友:
用map文件就可以吧?

网友:
简单,用-map选项,

set L [layout create xxx.gds -dt_expand]
foreach var [$L layers] {
     $L gdsout ${var}.gds -map $va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calibre的脚本吗?那我就运行calibre - xxx.script就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var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icfb大神,今天下午试了一下,果然可以!还有,如果我想把每层的GDS分别截图呢,查了一下,好像是$v exportView  JPG  xx.jpg,但是试了一下老是不行

网友(2021-11-11):
你可以直接用DFM,在语法手册里面有,可以直接提单独的图层。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