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B覆铜问题

楼主(2014-10-22):
对于实心覆铜 和 具有栅格的覆铜,两者目的有什么不同吗? 各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具有栅格的覆铜  真不了解
等专家来解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栅格据说可以帮助散热,防止PCB受热起泡
之前遇到过用实心覆铜,生产出来漏掉覆铜层的事,实心覆铜最好也用栅格覆铜,用加粗格线填满来实现

网友:
同问,我不喜欢栅格普通,一是难看,二是感觉效果不如整片铜,而且也不好密集打地孔

网友:
软板一般栅格覆铜。

网友:
散热,可以把栅格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