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大神指教:这个比较器的两级之间的MOS管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4-10-22):
两级之间加了个MOS管有什么作用啊?

两级之间加了个MOS管有什么作用啊?
两级之间加了个MOS管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同问,一个困惑很久的问题。

网友:
调零电阻?电容呢?

楼主:
应该不是当电阻用,要不然栅漏就接在一起了,感觉是为了加快输出电容充放电,是比较器变快

网友:
加入迟滞吧

网友:
没看明白,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最低是一个vgs左右。

网友:
假如M5管电流大于M7,那么输出电压最大是vgs+R*I7,其中R是所加管子的线性区电阻,输出电压最小为vgs-R*I7,可以仿真试一下,但是我觉得线性区电阻一般阻值不大,这个加减似乎影响也不大,相对于比较器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好去让下级翻转,这个还等下大神解答下。

网友:
这个可以分析一下了

网友:
仿真了一下,前面分析那个线性区电阻做不大不太正确,还是挺容易做大的,基本原理就是维持输出电压在后级反相器的反转点范围内,这样在建立输出的时候速度就会比较快。

网友:
会有馈通吧?

楼主:
假如M5管电流大于M7,那么输出电压最大是vgs+R*I7,其中R是所加管子的线性区电阻,输出电压最小为vgs-R*I7, ...
引用 网友A:

“假如M5管电流大于M7,那么输出电压最大是vgs+R*I7,其中R是所加管子的线性区电阻,输出电压最小为vgs-R*I7”没理解,还请具体分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馈通”会有什么影响?是加速比较器的翻转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是调零电阻,应该是前馈。

网友:
输出节点低翻高的时候更快些。。。

网友:
感觉是提供一个前馈通路,加快电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