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pcell做一个via

楼主(2014-10-22):
如题,自己在virtuoso中想做一个via,但是不知道参数如何设置?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想做成什么样的PCELL_VIA?
还是和TF中via一样的?

网友:
qcell,这个可以做,图形界面,好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qcell的方式 我试了一下 貌似只能是编辑原来的tf库 如果自己创建的库 在菜单里面找不到,我想还是不要动原来的tf比较好,而且我也没有权限 。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想做成比tf中的via更小的,类似于pr中孔的大小,可以q 改参数的。目前只有pcell做mos的 不知道怎么创建 via ,如果是pcell的话,是需要设置函数的,那个搞不定

网友:
按自己的要求修改一下 Library_Name ,  "M3_M2"为cellName ,
w ,l              :对应via 的宽长
minWlayer1  : 下层金属最小宽度
minWlayer2  : 上层金属最小宽度
encByLayer1 :   下层金属包via
encByLayer2 :  上层金属包via

网友:
还有 xPitch,yPitch也要按自己的要求修改,
cellName 避免和PDK pcell里的名字重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怎么在virtuoso中调用啊?跟mpath差不多吗?

网友:
改好后,在CIW窗口 load,
load "/路径/via.i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 马上去试一下

网友(2017-03-14):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试用了您发的.il文件,但当load之后会出现一个错误:not a function---envSetVal( "rod" "distributeSingleSubRect" 'boolean t ))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里是设置 cont/via均匀分布。去掉后不影响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去掉这一行的命令,但load后,会出现这样的错误:not a function--- nil  即,会报出下面一行命令出错!

网友(2017-08-14):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你分享源代码,学习学习。其次是会有报错*Error* eval: not a function - envSetVal("rod" "distributeSingleSubRect" 'boolean t)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来叨扰了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又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代码里面提到的via23在layout窗口没办法选中,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18-04-23):
回复 网友C:

试了下   可用

网友(2020-04-17):
可以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