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delay_insertion_only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4-10-22):
if {$ICC_CTS_REF_DEL_INS_ONLY != ""} {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 -delay_insertion_only -references $ICC_CTS_REF_DEL_INS_ONLY}man了下Limits  the  usage  of  specified references for delay insertion only.真心不理解,这个参数delay insertion什么意思?为何要设置这个参数?

网友:
optimize_clock_tree -delay_insertion 時要用甚麼 buf/inv 來插入, 就是用這指令指定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另外一个option              -boundary_cell_only  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