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能源收集boost芯片

楼主(2014-10-22):
微能源收集系统里面会用到一些boost芯片,这些boost芯片输入电压可以低到0.5V或者更低,而且静态电流都小于1uA,实现这种芯片对工艺上面有什么要求?

网友:
可能需要LVT管,耗尽管和不止一般的IDM工艺,例如能做到几十nA LDO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看来咱没有啥希望了。。。。。

网友:
那就采购linear的吧

网友:
应该类似LDO,在轻载下可以将OP bias变小,带宽变小。很多LDO 重载功耗20uA,轻载下小于1u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凌特有一套收集太阳能、热能、机械能和RF能量的DC-DC芯片,Ti也有的。

网友:
一般很多无源RFID芯片都具有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