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 PL侧逻辑敏感列表中有主时钟以外的外部信号,结果implement后报错

楼主(2014-10-22):
Zynq7020, PL侧逻辑中在敏感列表加入主时钟以外的外部信号,结果implement后报错,各位有没有遇到如下情况,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Place 30-574] Poor placement for routing between an IO pin and BUFG. If this sub optimal condition is acceptable for this design, you may use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 in the .xdc file to demote this message to a WARNING. However, the use of this override is highly discouraged. These examples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the .xdc file to override this clock rule.

< 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ROUTE FALSE [get_nets AD0_SCLK_Fbk_IBUF] >

AD0_SCLK_Fbk_IBUF_inst (IBUF.O) is locked to IOB_X1Y15

and AD0_SCLK_Fbk_IBUF_BUFG_inst (BUFG.I) is provisionally placed by clockplacer on BUFGCTRL_X0Y0

网友(2015-07-13):
请问一下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告知一下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ROUTE FALSE [get_nets AD0_SCLK_Fbk_I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