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 boost用途?

楼主(2014-10-22):
最近在研究PFC控制,看过几篇论文,有几篇是升压型PFC芯片,输出直流400V,最大电流500mA,但不知这种用在哪里?其中有一篇说是用于LED驱动,就更不理解了,用400V恒压源去驱动LED吗?还是再加一级常规LED驱动(这样成本太高了吧)。望各位指教

楼主:
看来这个用的确实比较少。  找到一款MPS的类似输出的芯片,应用信息为ffline Adaptor,Electronic Ballas,  LLC Front End,  Other PFC Pre-regulators
长见识了

网友:
led lighting 使用 , 因為一般ac/dc 大瓦特須要 pfc + pwm  2級或是 combo .
但一級因為LED 都不大可能 < 30w , 可使用 byck 電容,
pfc 就是 boost 到 400v , PFC 會高是讓 input current 透過 detect input voltage 讓看入電流和電壓類似同相方式 , 類似電流方式很多類方法.

至於輸出多少逼近 PFC 都是 isloation 會隔離輸出變壓器會轉電壓.
iso 一般是安規好但是 成本高 , 可隔離 , 輸出端要都少電壓看 transformer .
  12~60v 都可能 . 一般不會太高壓, 因為高壓那人就可能摸到LED 燈殼被電到 , 因
LED散熱都會接外殼, 一般安規都會要求.

PFC LED 很多拿 L6562 L6561 類做, 這類代 transformer 已不是主流
目前都使用 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