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MBA协议里AHB的HREADY信号问题?

楼主(2014-10-22):
HREADY信号可以拉低拓展地址相位和数据相位,我想知道的是在一次传输的最开始也就是NONSEQ的时候,那个地址相位为什么不能用HREADY信号拓展。

网友:
为什么不能?哪里说了不能exten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主管说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扩展,不过大部分状态是不能拓展的,所以在这里先认为是不不能扩展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告诉从仲裁里的slave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