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 PL可否使用外部时钟或将外部信号加入敏感列表?

楼主(2014-10-22):
我在Zynq PL 侧的代码敏感列表中的AD_SCLK_Fbk是一个外部信号输入。

该代码部分如下:

    //SPI数据

    reg[5:0] i;

    always@(negedge AD_SCLK_Fbk or negedge AD_Rst_n)

       if(!AD_Rst_n) begin

           i <= 6'd0;

           AD_CH0_Data_reg <= 32'd0;

           AD_CH1_Data_reg <= 32'd0;

           AD_Receive_Done_reg <= 1'b0;

       end

       else if(i == 6'd15) begin

           i <= 6'd0;

           AD_CH0_Data_reg[15-i] <= AD_CH0;

           AD_CH1_Data_reg[15-i] <= AD_CH1;

           AD_Receive_Done_reg <= 1'b1;

       end

       else if(i < 6'd15) begin

           i <= i + 1'b1;

           AD_CH0_Data_reg[15-i] <= AD_CH0;

           AD_CH1_Data_reg[15-i] <= AD_CH1;

           AD_Receive_Done_reg <= 1'b0;

       end

       else;

整个工程最后实现后报故障如下:

[Place 30-574] Poorplacement for routing between an IO pin and BUFG. If this sub optimal conditionis acceptable for this design, you may use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in the .xdc file to demote this message to a WARNING. However, the use of thisoverride is highly discouraged. These examples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the .xdcfile to override this clock rule.

        < 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ROUTE FALSE [get_nets AD0_SCLK_Fbk_IBUF] >

        AD0_SCLK_Fbk_IBUF_inst (IBUF.O) is locked to IOB_X1Y15

        and AD0_SCLK_Fbk_IBUF_BUFG_inst (BUFG.I) is provisionally placed by clockplaceron BUFGCTRL_X0Y0

我怀疑这个故障是将外部信号放在敏感列表中引起的,

请问:

1.
Zynq是否可以讲外部信号放在敏感列表里,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配置才能不报错?

2.
Zynq PL是否可以使用外部时钟输入而不使用PS侧给的时钟?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