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的default应该赋什么样的值

楼主(2014-10-22):
在状态机的case语句中,最后要加上默认项default,可是我看到有的书上写的是一个确定的状态,有的则是不定态xxx,到底应该写那个啊?求助!

网友:
取决于case条件是否完备啦
如果你的case条件已经完备,那default不写也无所谓呀,一定要写的话,随便赋值都可以
如果case条件不完备,default肯定不能写xxx,应该给一个确定的值

网友:
仿真时写XXX,便于发现错误!综合时写复位态,便于软件综合!

楼主:
多谢,多谢,看来还得好好学习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