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lobalExcludedPin

楼主(2014-10-22):
spec文件中的GlobalExcludedPin是工具直接从SDC里面抓出来的吧?还是从netlist里抓出来的?
因为我从SDC里面根本找不到有什么特殊约束,使得工具自动往spec file里抓GlobalExcludedPin啊--
求解答---

另外,请问ICG cell的CK端都是需要设为GlobalExcludedPin吗?

网友:
不需要,可以ignore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exclude   有的是从sdc 中抓出来的   有的是从netlist 中抓出来的(后面悬空的话就会使exclu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问我做同一个case时,两次生成的spec文件中抓出来的globalExcludePin数量不一样是怎么回事?(sdc、netlist都没变)

globalExcludePin一般都不需要自己抓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指在同一个prects 的database  下面去产生两次  clock spec  ?出现的exclude pin    的数量不一样?

一般excludepin   都是自动抓出来,然后根据CTS  后timing  的结果再去分析 哪些需要设置exclude pin  再回去重新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