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7系列FPGA的T_DCI特性

楼主(2014-10-22):
查阅手册,得知7系列的FPGA HP bank具有T_DCI的特性,即对于双向pin,在输出buffer驱动时自动关断戴维南等效终端,在输出buffer处于三态或空闲时又自动打开戴维南等效终端,也就是说当该pin作为输入的时候有戴维南等效终端,以满足阻抗匹配。我不清楚的是,当该pin作为输出的时候,是完全不做阻抗匹配呢还是打开另一个输出驱动用的串联电阻?感觉驱动的时候应该有串联电阻才对,但手册上似乎没有明确说明,只说明了接收时并联终端电阻的连接状况。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望高手们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反复阅读手册,理解的是T_DCI大概只有输入端接电阻,没有输出驱动电阻……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自己顶一下,再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