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sequence中如何插入复位

楼主(2014-10-22):
现需要在sequence中间再插入复位(该复位信号在UVM验证顶层中做过初始化),请问该如何描述?

使用uvm_test_top.rst_ 或者top_module_name.rst_(rst_在顶层定义为reg)对它复位为0再置位为1,仿真器会报“illegal location for a hierarchical name (in a package)”,不知道正确写法是怎样的?

多谢了先!

楼主:
可否写个示例,A1985 ?

网友:
driver 中get一个item,然后调用复位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弄个reset_agent,reset_sequence

网友(2017-08-11):
可以通过在tb_top 加入一个interface来实现,在sequence中get一下

网友:
   你的办法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把所有文件都放在一个package中了,那么就会编译报错,因为package里不能这么操作。可以把package里的文件全都include 到顶层去
还是推荐楼上几位说的办法, 别偷懒

网友:
interface不要放在package中,然后使用interface。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