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怎样停止当前正在执行的tcl命令,修改脚本后再接着运行?

楼主(2014-10-22):
用ICC做到了routing optimization,检查天线效应时,脚本里 route_search_repair - rerun_drc -loop 20,需要运行特别长时间,估计得30个小时。
      tcl脚本是一段一段运行的,现在想停止当前正在执行的tcl命令, 将loop值改小后再接着运行,请问可以这样么?该怎么操作?
      如果用Ctrl+z,前面的floorplan,CTS,routing是不是又得重新做一遍?
      谢谢。

网友:
ICC不支持你说的这种。。并且ctrl+z是退出到后台,是linux命令,不是你理解的停止。

网友:
icc做不到你说的,所以你要做一步保存一步

网友:
为啥不用zroute呢,都啥年代了,

网友:
你可以用 set_fast_mode true 在你做 routing optimize 之前, 聽說可省 30% - 50% run time.

网友:
以后做的时候在关键步骤开始前source一个空文件,如果有需要追加命令或者中断保存都可以及时的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