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e ring/power ring 宽度的求教

楼主(2014-10-22):
我不是做后端设计的,想请问各位后端大神,power grid的外围一般是由比较粗的power ring 连接到power pad上的,一般来说power ring的宽度要比power network stripe的宽度宽多少,或是几倍啊?不用精确计算,可以给个经验值或者合理值即可~谢谢

网友:
ring宽度不大于25um,

否则要slot,

网友:
用 1um = 1mA 的經驗法則去算你所需寬度, 通常ring 是越寬越好, power strap 要用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echlef  要求的最大宽度吧    不够就多打几条 或几层

网友(2017-11-30):
core ring wdth(vdd/vss的总宽度)=power consumption÷2÷Irms(design manual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