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low_power_placement

楼主(2014-10-22):
set_power_options -dynamic true -low_power_placement true。low_power_placement该如何理解,看不明白man想表达啥意思

网友:
就是尽量减少功耗, 设成true吧,

具体你可以做个试验, 改成false,出来比较下,report_powe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KS

网友(2015-04-08):
回复 网友A:

Warning: Starting with version 2011.09, the set_power_options command will no longer be supported. (OBS-001)
Error: The set_power_options command is retired in the F-2011.09 release. (PWR-808)

这条命令现在新版本已经不支持了,我想问一下,这条命令对power的优化会很明显吗??

网友:
改成set_prects_power_optimization_options 了
optimize_prects_opt_power

网友:
可能是用到multiVt cell? 比如非critical path的地方会用HVT cell来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