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16bit除法器如何拆成8bit除法器?

楼主(2014-10-22):
请教16bit除法器如何由8bit除法器实现?

网友:
自己写一个除法器好了,如果是除固定值,则用乘法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写了一个16bit的流水的除法器,需要16个cycle的延时,但是我的设计只允许8个cycle的延时,要考虑如何实现16bit除法器拆成2个8bit的并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采用查表法,综合出来的面积太大,要30K,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