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电流和电压纹波

楼主(2014-10-22):
请问做电源的时候,一开始是不是就要根据电流纹波的要求和电压纹波的要求求电感和电容的值,还是说电感和电容的值是在实验中不断尝试不同的值,最后选一个使纹波最符合要求的值,感觉如果事先计算的话是不是不太合理,因为计算的结果始终很理想,不能代表实际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最好先计算好,如果对元器件的性能把握的很好,基本上都可以计算准确,如果把握不好,实验下也就能出来了

网友(2014-12-05):
要先算出理论值,再调试

网友(2015-01-23):
先计算好,然后需要根据这些参数选型器件

网友:
理论和实际是一致的,除非理论的条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