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的功率和最大电流

楼主(2014-10-22):
请问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如果是buck式的,是不是占空比越大,输出功率就越高,那假如我要设置一个输出的额定功率,应该设置哪些参数的范围。 还有电流输出的最大值又是怎么决定的,是不是额定功率除以输出电压呢,电流大了具体会有哪些影响

网友:
电源的输出功率输出电压乘输出电流!!占空比是你设计变压器时的参数。跟输出功率关系,反激一般不超过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