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4-10-23):
请问,电路中第一个运放的反向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那一块网络的作用是什么?不明白电阻R6上为什么要并联一个电容,还有那个场效应管起到什么作用? 放大倍数该怎么计算呢?

第二个运放 的 反馈端口 就更奇怪了,感觉好像是个有源滤波器? 有大神呢个帮我分析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
第二部分是不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 是的耶,请问 有没有 这方面的 资料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激

网友(2014-11-23):
咋没解释呢?

网友:
并联电容好像是拓宽频带用的,场效应管的作用应该是控制放大倍数

网友:
第一运放:交流放大,R6并联电容是相位补偿,场效应管是控制反馈R4分支电流的通断,放大倍数按照通断两种不同状态计算就可以了
第二运放:就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
第一个是反馈电路,电容起调节频响作用
第二个就是有源滤波
可以装一套PROTUS,有不明白的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强势围观一下,对这中电源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2015-02-16):
学到了,真的学到东西了,还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点。再次感谢

网友:
4楼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