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楼主(2014-10-23):
man里:Recovery or removal timing arcs impose constraints on asynchronous pins
       of  sequential  cells.  Typically, recovery time specifies the time the
       inactive edge of the asynchronous signal has to arrive before the clos-
       ing  edge  of  the clock. Removal time specifies the length of time the
       active phase of the asynchronous signal has to be held after the  clos-
       ing edge of clock.
       To  enable  compile,  report_timing,  and  report_constraint  to accept
       recovery or removal arcs specified in the  library,  set  enable_recov-
       ery_removal_arcs to true.对于上面timing arcs如何理解?这句话是用在异步时序cell?Recovery or removal timing arcs 到底是什么东西,求大神解释

网友:
recovery和removal是指带复位的寄存器的setup和hold。个人理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这样啊

网友:
就是检查removal和recovery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懂什么叫做recovery_removal啊,那是什么东西,上楼的有个人回答的你看看她说的行吗?

网友:
通常是tru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setup hold类似,可以理解成复位端的setup和hold

网友:
The
recovery time
is the minimum time that an asynchronous input is stable after being de-asserted before the next active clock edge.

The
removal time
is the minimum time after an active clock edge
that the asynchronous pin must remain active before it can be de-asserted.

网友:
应该true,有vio可以问问电路

网友:
如果你reset有效的时候,clk还在翻转,那就是true了。